变频电机的恒转矩运行和恒功率运行

楼主(2008-09-21):
有谁知道变频电机的恒转矩运行(0——50hz)与恒功率运行(50——100hz)这两种运行方式与电机所带的负载有关系吗?我想设置变频器的运行最大频率。
负载是恒转矩负载,我现在设置的最大频率是50hz。可是当变频器到了50hz后,我还想提高频率。
我所用的负载是圆盘给料机,也就是我最终要控制的东西。圆盘给料机的驱动靠变频电机,而变频电机的运行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恒转矩运行(0——50hz)与恒功率运行(50——100hz)。现在我担心的就是提高频率后是否会烧坏变频电机,或者提高频率能否提高圆盘给料机的给给料能力。

谢谢各位

网友A:
“恒转矩运行(0——50hz)与恒功率运行(50——100hz)这两种运行方式”

以上的负载特性是变频器自身所能承受的最大状态,但并不意味着实际负载就是这样,应分清变频的实际负载、与自身所允许的负载。

网友B:
我担心的就是提高频率后是否会烧坏变频电机,或者提高频率能否提高圆盘给料机的给给料能力???

提高频率50以上,首先你的电机能否承受,其他机械方面是不可行,电机余量是不足够~~~~~~~~~~

网友A:
在50Hz以上的速度,变频器能够输出的是恒功率,而通常负载是恒转矩,也就是速度愈高,实际负载功率愈高,成正比例关系。

50Hz以上速度,不仅变频器受不了,电机也受不了。

网友C:
呵呵;最简单的说:

在额定频率以下是恒转矩,频率升高,功率越来越高,当达到额定频率时,功率已经达到最大;

在额定频率以上,功率是不可能再增大了,越高的频率,电机的输出转矩就越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50Hz以上的速度,变频器能够输出的是恒功率,而通常负载是恒转矩,也就是速度愈高,实际负载功率愈高,成正比例关系。

50Hz以上速度,不仅变频器受不了,电机也受不了。

-------------------------------------------------------------------------------------

呵呵;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到400HZ,中频的有2000HZ,所以不存在变频器受不了的说明;

电机倒是真的,不好的电机转到100HZ,1个小时就报废了;

网友A:
变频器在额定频率以上,变频器允许输出功率是恒定的,是不可以再增大了,越高的频率,电机的输出转矩就越小。

而恒转矩负载是随着速度的增加,功率也随着增加。

这就是实际负载功率与许可功率的区别,因此针对超过50HZ以上的负载,应该按最高速度时的消耗功率选择电机、变频器。

如果50HZ时的负载功率是4KW,那么在100HZ时的负载大约为8KW,就应该选用大于8KW的电机及变频器。

网友C:
楼上的乱讲一通;

除非你的电机额定频率本来就是100HZ;否则50HZ时的功率是多少,到了100HZ是不可能升倍的;

网友A:
楼上的别激动!

“50HZ时的功率是多少,到了100HZ是不可能升倍的,”这话是对的,但指的是变频器,是变频器在50HZ以上时只能以恒功率输出,注意:并非实际负载功率,而是变频起允许的负载功率!

但如果实际负载在50HZ时的功率是4KW,那么100HZ时的负载是多少(假定是恒转矩)?难道仍然是4KW?

网友D(2010-11-03):
如果负载不变(转矩),频率升高变频器会过流保护。如果变频器选型足够的大,电机会烧掉。

网友E(2011-06-28):
好像都没说到点子上去,或者没有说全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于如果负载不变(转矩),频率升高变频器会过流保护。如果变频器选型足够的大,电机会烧掉。

不对,变频器不会过流——怛功率,相反电流会减小。电机烧是有可能的,它会堵转。

网友F:
对:ZJZC 关于引用yjig 的回复内容: ------------------------------

呵呵;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到400HZ,中频的有2000HZ,所以不存在变频器受不了的说明;

电机倒是真的,不好的电机转到100HZ,1个小时就报废了;

内容的回复:两个概念,你说的可达到的运行频率,现在说的额定频率(或叫基准频率)以上的情况。

网友:
luedong在有个帖子里说过功率与扭距的问题,我转述一下。拖动电机的是扭距,只要电机的输出扭距大于负载扭距电机就转动。在恒功率运行时,最大输出功率(即额度功率)恒定,已知负载扭距的情况下,9.55*最大输出功率/负载扭距,这个值就是你理论上可以达到的最高速度。在这个负载下,电机不可能超过这个速度,因为超过这个速度后,电机输出扭距小于负载扭距,电机升不上速度去了!

网友G: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圆盘给料机是恒转矩负载:
如果50Hz运行时电机电流为60%Ie,则电机可以运行在82.5Hz而不过载。
 如果50Hz运行时电机电流为80%Ie,则电机可以运行在62.5Hz而不过载。
如果50Hz运行时电机电流为95%Ie,则电机可以运行在52.5Hz而不过载。
上述未考虑转速升高后机械与电机轴承的承受力,
LZ可以先把最高频率设置为60,然后逐步提高频率,在确保电机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即可大胆做升频测试。

网友:
如果上面的值小于额度速度,说明在恒转距区间就已经过载了,这个过载不是说一定超过额度功率,是电流已经超过额度电流了,但功率未必会超过额度功率! 如果上面计算值超过额度速度,电机可以运行到恒功率区!变频器会对电机进行过载保护,理论上不会烧电机! 烧不烧电机要看你的变频器和电机好坏,有的品牌的变频器和电机在恒转矩区还烧呢。这个问题不好说。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的描述没有考虑电机过载。考虑过载后的分析一样,变频器会根据电机电流进行过载保护!

网友:
楼主要想得到详细的答案,就需要把变频器参数、电机参数、负载扭距值等情况描述清楚!

网友G:
举例:
转矩M=9550*P/n,功率P=1.732*UIcosφ*η,
如果50Hz时,I=80%Ie,则P=80%Pe,M=80%Me,
当频率升至62.5Hz,由于是恒转矩,所以此时M还是等于80%Me,而P=M*n/9550,62.5/50=1.25,所以n=1.25ne,
62.5Hz时功率P=M*n/9550=0.8Me*1.25ne/9550=Pe,由于U在超频时一直保持Ue不变,故此时I=Ie,
因此,电机可以长期超频运行于62.5Hz。

网友H:
1、变频调速,当频率超过额定频率50HZ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保持380V不变;

2、变频调速,当频率超过额定频率50HZ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保持380V不变,电机的磁场会因频率升高而减小,磁场、频率的乘积不变,即成反比;

网友H:
3、当频率超过额定频率时,由于磁场减弱,所以称为弱磁调速;

4、由于电压不变,额定电流不能变,所以电机额定功率也不能变,称为恒额定功率调速;

网友H:
5、大家看到了,我在表述文字中,加了“额定”二个字,这是非常重要的;

6、当频率超过额定频率时,磁场减弱,是必须的,电压不变也是必须的,与负载大小无关;

网友H:
7、当频率超过额定频率时,电机的电流是随负载大小变化的,电机的运行功率也是随负载变化的,电机的工作状态可能是额定状态,也可能是过载状态,也可能是轻载、空载状态;

网友H:
8、我们说恒功率是指其额定功率不变,实际功率由负载大小决定,负载不知道你电机怎么那,负载是按它速度大时的实际功率运行的;

网友H:
9、举例说,负载是风机,速度大功率大,它不管电机是什么弱磁调速状态,它不会速度增大功率恒定;

10、所以负载是风机时,当频率超过额定频率时,负载功率增大,直到电机额定功率、过载功率;

11、对于风机而言,只要超过额定转速,就过载,风机的运行就是不安全的;

网友H:
12、举例说,匀速吊重时,转矩是恒定的,速度大功率大,它不管电机是什么弱磁调速状态,它不会速度增大功率恒定;

13、匀速吊重时,当频率超过额定频率时,速度大负载功率增大,直到电机运行在额定功率、过载功率;

网友H:
14、所以变频调速是否能进入弱磁调速,关键是负载大小与速度的关系,只有负载的功率随转速增大不变或减小的负载才可以进入弱磁调速;

15、所以变频调速进入弱磁调速的最高频率,是速度增大到负载功率增大到额定功率时的速度频率;

网友H:
16、变频调速进入弱磁调速区,电机的电流还是由负载决定的,可能空载、轻载、满载、过载;

17、变频调速进入弱磁调速区,不是有人理解的,负载功率就恒定,就不会过载!

网友H:
18、按照弱磁调速的要求,满载运行时,速度增大,负载转矩反比减小才对;

19、什么负载速度增大,转矩反比减小,没有!一般负载都是速度大转矩大;

20、所以一般负载弱磁调速的最大频率是运行功率达到电机额定功率是的速度频率!

网友H:
21、按照弱磁调速的要求,满载运行时,速度增大,负载转矩反比减小才对,绝不是说只要进入弱磁调速,电机转矩就会自动与速度反比减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电机不可能超过这个速度,因为超过这个速度后,电机输出扭距小于负载扭距,电机升不上速度去了!

1、这个说法错误!

2、电机的速度增大,电流增大,转矩会增大到与负载转矩平衡,直到过载;

3、不会是速度增大,电机转矩自动减小小于负载扭距!

网友H:
直流电机的弱磁调速:

1、如果减小励磁电流,减弱主极磁场,直流电机的转速增大;

2、原理是,电势平衡原理:

1)电源电压=反电势+电枢电阻压降

2)减小励磁电流→减弱主极磁场→反电势减小→电枢电流增大→转矩增大→转速增大→飞车!

网友H:
3、直流电机弱磁调速,同样要在额定电流、额定功率下进行;

4、适用空载、轻载,不适用于满载、过载;

网友H:
5、直流弱磁调速,由于电压不变、额定电流不变,也是额定恒功率调速;

网友H:
6、直流弱磁调速,适用速度增大、转矩反比减小的负载,所以称为恒功率调速;

7、直流弱磁调速,电机不能自动保证功率在恒定情况下,实际运行功率决定负载,也可能轻载、满载、过载!

网友J:
老刘又搞了个,1234......(n+1),很有条理么?!

不同见解,欢迎拍砖!

所谓:变频电机的恒转矩运行(0——50hz)与恒功率运行(50——100hz),指的是普通电机的转矩特性,但并不是所有电机的弱磁点都是50HZ哦!

电机的转矩特性一般都是这样的:“乁”,这是电机的特性,也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能保证电机能输出此特性,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你只要保证你的负载扭矩,在这个“乁”的下面,就能正常运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并不是所有电机的弱磁点都是50HZ哦!……

1、这次我们换一个谈话的方式,你说我听;

2、请问电机的弱磁点是个什么概念?或者说物理本质是什么?谁决定了电机的弱磁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电机的转矩特性一般都是这样的:“乁”,这是电机的特性,……

你的电机转矩特性:“乁”,意思是说,在低速段恒转矩,在高速度段恒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只要保证你的负载扭矩,在这个“乁”的下面,就能正常运行。

1、你的这句话我赞成!

2、只有负载是恒功率的,电机才可能是恒功率运行的,负载不是恒功率的,电机就不会是恒功率运行的;

网友:
没错,只要满足运行情况下电机不过载时输出扭距大于等于负载扭距就可以了,本质上跟功率无关!电机在多大转速时进入弱磁控制由电机的额定电压和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共同决定。

网友I:
例如:假设额定相电压400V的电机,额定速度1430转,变频器最大输出电压240V。电机拖动0.8倍额定扭距的负载,不到额定速度(大概在0.6倍的额定速度)就必需要进入弱磁控制,并且电机也不会达到额定速度。

网友H:
3、不过你的话我改一下,“只要保证你的负载功率在这个“乁”下面,就能正常运行”,更确切;

网友I:
有些挑毛病的人根本就不懂电机恒转矩区和恒功率区运行的含意,跟他说了他也不理解!

网友H:
4、这个“乁”下面的面积,就是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只要满足运行情况下电机不过载时输出扭距大于等于负载扭距就可以了,本质上跟功率无关!……

1、这是一句错话;

2、很简单,转矩×速度=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例如:假设额定相电压400V的电机,额定速度1430转,变频器最大输出电压240V。电机拖动0.8倍额定扭距的负载,不到额定速度(大概在0.6倍的额定速度)就必需要进入弱磁控制,并且电机也不会达到额定速度。

1、这句话也是错误的!

2、“额定相电压400V的电机”,应该是“额定电压400V的电机”;

3、额定电压400V的电机,就不能用“最大输出电压240V的变频器”去拖动!

网友H:
4、“电机拖动0.8倍额定扭距的负载,不到额定速度(大概在0.6倍的额定速度)就必需要进入弱磁控制”,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变频调速是否进入弱磁调速与负载没有关系;

网友H:
5、最大输出电压240V的变频器,拖动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它的弱磁点就是50HZ;

6、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50HZ,就进入弱磁调速区,与负载没有关系;

网友H:
7、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50HZ,电压保持240V不变,就进入弱磁调速区,与负载没有关系。但是在弱磁区调速时,负载的功率不是恒功率的,电机会过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有些挑毛病的人根本就不懂电机恒转矩区和恒功率区运行的含意,跟他说了他也不理解!

1、说话有毛病,说明他对讨论的问题的物理本质不清楚;

2、需要好好学习,而不是骂人!

网友J:
正确理解电机的转矩特性曲线是很重要的,曾有客户在提升应用中,摔坏过设备。

5吨的东西可以快速下放(2500rpm),电机额定、弱磁点33HZ 600多转。

50吨,500吨也能快速下放么?!进入弱磁区,超过临界点,电机就失控了,而且变频器不报故障。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电机额定、弱磁点33HZ 600多转。……

1、看来弱磁点,得不到你的回应,还是我来说;

2、电机的“弱磁点”,顾名思义是电机的磁场减弱的那一刻;

3、“弱磁调速”,就是只依靠磁场大小变化,调节电机转速的方式;

网友H:
4、在直流电机调速中,励磁电流不变,即磁场恒定,依靠电压大小变化调解电机转速,这是一种方式;

5、在直流电机调速中,电压一定,励磁电流变化,只靠磁场变化调解电机转速,这就是弱磁调速的另一种方式;

网友H:
6、调压调速,额定功率=额定转矩×额定转速,额定转矩不变,速度与功率成正比,速度、转矩曲线是一条水平直线,这就是恒转矩调速,恒转矩调速,负载转矩不一定是恒定的,但是要小于额定转矩;

网友:
老刘心理状态不太好! 不跟他计较,这种心理问题自古至今无药可医!

网友H:
7、弱磁调速,保持电枢电压不变,减小励磁电流,减小磁通,电机转速升高,但是电机的额定转矩反比下降,额定功率不变,速度、转矩曲线就是一条双曲线,叫恒功率调速;如果负载转矩大于额定转矩,电机会过载。

网友J:
对:征 关于老刘心理状态不太好!不跟他计较,这种心理问题自古至今无药可医! 内容的回

就是啊,他整一堆乌七八糟的东西,既没做过项目,又没出过产品。还牛哄哄!

网友:
一说跟有些人说了他也不理解,老刘就套在他自己身上,这心理真没得说!再说回帖中骂人了吗? 老刘,你真有水平就搞清楚为什么要弱磁及导致弱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网友:
铁戟沉沙兄,老刘这水平和心理问题还真治不好!你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吗?他的心理问题跟张骢一样!

网友H:
8、下来我们回到变频调速上来:

1)如果频率上升,而电机的电压不变,磁场会减弱,被看作磁场变化、速度变化的弱磁调速方式,它是类比直流弱磁调速的原理而得名的;

2)所以变频弱磁调速的弱磁点就是,频率升高,而电压不变的那一刻,例如频率大于50HZ、电压380V不变,就进入弱磁调速。如果频率大于60HZ、电压220V不变,就进入弱磁调速。……

3)所以变频调速,电机的弱磁点不是电机决定的,是由变频电源确定的;

4)直流电机的弱磁点,也不是电机决定的,而是直流励磁、点数电源决定的;

5)面对一个电机,你是不知道他的弱磁点的。如果按照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额定转速确定的适配电源可以确定一个弱磁点,且默认它是电机的弱磁点;

网友H:
9、所以,铁戟沉沙说 ……电机额定、弱磁点33HZ 600多转。…… ,是错误的;

网友H:
10、如果这样说,电机额定电压380V、额定频率50HZ,变频弱磁调速点就是电压380V一定、频率大于50HZ时弱磁调速;

11、如果这样说,电机额定电压220V、额定频率60HZ,变频弱磁调速点就是电压220V一定、频率大于60HZ时弱磁调速;

网友J:
对:刘志斌 关于9、所以,铁戟沉沙说 ……电机额定、弱磁点33HZ 600多转。…… ,是错误的;
内容的回复:

怎么就所以.....是错误的呢?

人家电机铭牌就是这么标的,你以为都是50 或者60HZ啊!

少见多怪!这种电机永济出了好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对:征 关于老刘心理状态不太好!不跟他计较,这种心理问题自古至今无药可医! 内容的回

就是啊,他整一堆乌七八糟的东西,既没做过项目,又没出过产品。还牛哄哄!

1、这些基础知识你们是欠缺的,我心里明白,你们需要它;

2、我这些知识奉献给你们,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把它看作一种身心愉悦的游戏;

3、不要以为我傻,这些知识对我来说,来之不易,把它交给别人有用处,我留着就作废了!

4、这就是我的心理,“征”骂人那是造孽;

5、有人把他一生积攒的钱拿出来,我是把我一生的知识拿出来;

网友I:
老刘对我有偏见,不过没关系,我不跟老刘计较!造孽的事我没做过,老刘倒是做了不少,制动电阻串电容、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是无级调速等,大家心知肚明!

网友I:
今天这帖子是老刘找事,呵呵!老刘真有时间啊,想找别人帖子的错误,你还真看不出人家说的不严谨的地方!

网友K:
一天没来,又开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老刘对我有偏见,不过没关系,我不跟老刘计较!造孽的事我没做过,老刘倒是做了不少,制动电阻串电容、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是无级调速等,大家心知肚明!

1、制动电阻并电容的构想不错,接法有过错误,改动后就可以了,这里的错是我自己纠正的;

2、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性质是无级调速,这个没有错,你好好翻翻书就知道,不翻书我讲的非常明白电阻连续速度连续,如果你基础好,不会再说这样的话。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今天这帖子是老刘找事,呵呵!老刘真有时间啊,想找别人帖子的错误,你还真看不出人家说的不严谨的地方!

1、“是老刘找事”,应该说是老刘纠错,你如果觉得损伤了你的面子,那是另一回事;

2、你“征”只要接受教化,你将终生受益!

网友K:
刘老师,还电阻连续啊?你把变极调速也整成极对数也连续,刘老师你就又发现教科书的另一个错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刘老师,还电阻连续啊?你把变极调速也整成极对数也连续,刘老师你就又发现教科书的另一个错误了!

1、极对数也连续,调速就连续,极对数不可能连续,所以是有级调速;

2、串联电阻调速。电阻连续速度连续,电阻连续的技术是最基础的常用的技术;

3、变频器设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说明调速总是工作在需要的速度上,而不是所以速度上;

4、这些如果你真听不懂,说明你太差了!

5、你不要以为这个网上的人都会像你那样无知,狡辩只能使你失去公信力!

网友K:
刘老师又情绪不稳定!你搜遍全地球给找找哪家能做出起重机用的大功率无限连续、任意阻值电阻?我们也见识见识。还有你做个任意段、无限连续电阻切换的控制屏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K:
刘老师,你真是高人!希望刘老师身体健康!

网友:
制动电阻并联电容这事我还真不太想提,具体情况感兴趣的在这个板块搜一下。咱不跟刘志斌一般见识,任他去说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刘老师又情绪不稳定!你搜遍全地球给找找哪家能做出起重机用的大功率无限连续、任意阻值电阻?我们也见识见识。还有你做个任意段、无限连续电阻切换的控制屏我们学习学习?

1、你用变频器设定加减速时间后,起吊重物时,也是低、中、高三段速就够了,效果和三级电阻起吊一样的效果;

2、对于吊重需要在特定速度精细调速时,可以设一级电位器;

网友J: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铁戟沉沙 的回复内容:

对:征 关于老刘心理状态不太好!不跟他计较,这种心理问题自古至今无药可医! 内容的回

就是啊,他整一堆乌七八糟的东西,既没做过项目,又没出过产品。还牛哄哄!

1、这些基础知识你们是欠缺的,我心里明白,你们需要它;

2、我这些知识奉献给你们,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把它看作一种身心愉悦的游戏;

3、不要以为我傻,这些知识对我来说,来之不易,把它交给别人有用处,我留着就作废了!

4、这就是我的心理,“征”骂人那是造孽;

5、有人把他一生积攒的钱拿出来,我是把我一生的知识拿出来;

内容的回复:

老刘你当自己是“李大师”啊,妖言惑众,鱼目混珠!当心“真佛”收了你。居然要让“征”兄遵从教化!?不怕风大删了你的舌头!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人家电机铭牌就是这么标的,你以为都是50 或者60HZ啊!

少见多怪!这种电机永济出了好多的。

1、说说恒功率调速就怎么妖言惑众?

2、你说“33HZ 弱磁点”,那才是鱼目混珠!

网友J: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铁戟沉沙 的回复内容:

2、你说“33HZ 弱磁点”,那才是鱼目混珠!

内容的回复:我为了解决客户摔钩的问题,还专门找永济电机(北车集团的)要了电机的特性曲线,怎么到你这里就全不对了呢?你说它不存在就不存在么?

网友K:
一说刘老师的发贴哪里哪里不完善或者不正确,刘老师就见谁踩谁!还有,千万不要说刘老师不懂或者没见过,你要说了,他也踩你!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还专门找永济电机(北车集团的)要了电机的特性曲线,怎么到你这里就全不对了呢?你说它不存在就不存在么?

1、弱磁点,不只与频率有关,还与电压是否一定有关;

2、你只说频率,不能确定是弱磁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一说刘老师的发贴哪里哪里不完善或者不正确,刘老师就见谁踩谁!还有,千万不要说刘老师不懂或者没见过,你要说了,他也踩你!

1、纠错是对你的奉献,你因此知道了很多知识;

2、你理解成“见谁踩谁”,说明你的心理不很光明!

网友L:
到处可见刘老师的身影啊,不过我挺佩服他的,先不说他个人观点的对错,最起码他发言稳重,不发火,不骂人,不说风凉话。面对众人的拍砖,他也能从容应对,一一回驳,不骄不躁。

网友M:
我也看了很多几位高手们的论战了,我觉得刘老师一个是当过老师一个是老,所以对于大家的反驳能从容应对——不管是从讨论的技术问题本身还是另找话题,肯定不会先发火。另一个是因为当过老师而自己又老,所以认为我一个老师怎么能对你学生的问题回答不了呢,即使确实问题本身回答不了,也能找别的地方反驳你,同时因为老,所以你们一帮我眼中的年轻人只是毛头小子,就算你有多少工程经验,我只要一堆理论就能给你挡回去。 不过确实希望各位能多多辩论,对于像我这样的菜鸟可以多多学习增长见识

网友K:
懒得搭理他了! 68、70楼这口气,就这点水平也好意思这样说?就这样的师德?

网友K:
对挖苦、讽刺、甚至语言侮辱刘老师的人,我还真没觉得他们人品不好!

毕竟人家还是讨论的时候尽量争取发言正确、尊重科学,而刘老师动不动教材是错的,时常拿些自己YIYIN、未经验证的东西出来不负责任的乱说,即便脾气再好又有什么用?

这样就人品高吗?

积分第一就有威望吗?

网友K:
刘老师这样的人,还是不搭理的好!

刘老师在论坛混了这么多年,跟他起争端的人估计一趟京沪高铁的二等座坐不下。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

个别兄弟也不厚道!

无聊的时候就给刘老师挑个错误(主要问题是错误太多,根本不用找),寻刘老师开心, 让人家提高出镜率,把刘老师搞的心理极度不好。

再后来一有好心悄悄提醒刘老师哪里哪里错了的,刘老师以为又找他麻烦,为不丢面子就马上踩人家,又得罪了一些人!

如此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网友K:
我发完上面的帖子,刘老师以为我是在挖苦他,刘老师看到后肯定马上就踩我了!

我闪!

网友K:
我还是不搭理刘老师为好,我闪!

网友N(2011-10-11):
既然是变频电机当然行哦

网友O(2013-10-10):
顶老刘,帖子精彩啊,来晚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顶老刘,帖子精彩啊,来晚了。

网友Q(2016-03-09):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 对:网友I 关于老刘心理状态不太好!不跟他计较,这种心理问题自古至今无药可医! 内容的回 就是啊,他整一堆乌七八糟的东西,既没做过项目,又没出过产品。还牛哄哄! 1、这些基础知识你们是欠缺的,我心里明白,你们需要它; 2、我这些知识奉献给你们,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把它看作一种身心愉悦的游戏; 3、不要以为我傻,这些知识对我来说,来之不易,把它交给别人有用处,我留着就作废了! 4、这就是我的心理,“网友I”骂人那是造孽; 5、有人把他一生积攒的钱拿出来,我是把我一生的知识拿出来;

我挺你 而且我觉得你对知识的描述很严谨 人品貌似也不错 可能就是不太招一些人喜欢 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