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写LR区的问题

楼主(2008-09-21):
我使用的是紫金桥组态软件和实时数据库,在与欧姆龙PLC进行连接通讯,对LR区的内存设置数据时发现,在编程和监视模式下设置数据,数据可以设置,运行模式是不能设置数据的,而一旦切换模式的时候,LR区的数据就清零了。请问有谁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在切换模式的情况下,设置LR区的内容?

网友A:
LR在程序模式下,肯定会复位的.

任何区域也是这样

网友B:
你在PLC程序下载到CPU中后,就可以用监视模式来运行的。

在编程模式与监视或运行模式转换时都会清零的。

楼主:
 对啊  怎么样能不清零呢

网友B:
你在下载程序时,将PLC内的设置运行方式改为监视模式下载试一试。

网友B:
如上图框中的设置方式。

网友C:
跟着学习学习,有时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