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08-09-21):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我现在有一台松下2P的变频器接入220开到45HZ时电压会突然上到240,10分中左右就会到280---300搞的小第好头痛啊/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晕;你用什么量的?

220V输入的,输出怎么可能有300V;

网友B:
是不是你万用表的问题,几十块钱的万用表量不准,特别是数字表,用指针表量

网友B:
成都上升沿电气技术服务中心,维修工控产品,价格市场最低,服务市场最好.联系电话:13558705814.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聊聊

网友C:
量法有问题,只能对地测量,否则有干扰,不准确。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是个误会是万用表不行这两天累死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