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TP02G屏与欧姆龙cpm1a-30cd

楼主(2008-09-22):
我选用的台达TP02G屏与欧姆龙cpm1a-30cdr CPU能进行RS232通讯,就是不能写入或读出内部继电器,请教哪位做过这类通讯。

网友A:
CPM1A还要一个CPM1-CIF01的通讯模块,太浪费了;

网友B:
我用台达的TP04与姆龙cpm2a连接,在PLC端需要将一个位置位

网友C:
楼上的

你把什么置位了啊

讲讲吧

网友A:
CPM2A是自带RS232口的,方便与外部设备通讯;

网友D:
修改设置就可以了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