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V8.34L兼容的CPU问题

楼主(2008-09-22):
请问大虾:

可以用GX Developer V8.34L编程A2SCPU吗?我在GX DEVELOPER兼容的A系列CPU中没有发现A2SCPU,但是在不兼容的CPU中也没有发现A2SCPU,不知到底兼不兼容?

A Series A0J2H, A1S, A1FX, A1SJ, A1SH, A1SJH, A1N, A2C, A2CJ, A2N(S1)A2S, A2SH, A171SH, A172SH, A3N, A2A(S1), A3A, A2U(S1), A2US(S1), A2USH-S1, A3U, A4U, A273UH

The following CPU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GX Developer A1, A2, A3, A3H, A3M, A3V, A52G, A73, A0J2 and F Series.

我用数据线连接CPU时总是通讯不上

网友A:
可以的啊.你用什么数据线连接的?

楼主:
用的SC09然后用232转USB的,线是可以用的,以前用过的

网友B:
编程软件中选A2S(S1),

连接CPU时通讯不上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A2S和A2SH应差不多,指令执行时间慢一点.

网友C:
呵呵;ANS用USB转出的COM口再用SC-09连上可不好连;

除非你的SC-09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尝试了N遍,无意中联上了,

只是将PLC I/F PLC 模块详细设置里面的第一项,使用MAC/MTA 透明模式选中就通上了

也不知这项是啥意思,只知选中就可以了

还要请教各位大虾,读出来的软元件里面的字符串里的字符是乱码,

设备是比利时的,是不是字体不兼容,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