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板

楼主(2008-09-22):
请教各高手,急!!!

变频器主板上的四个电解电容为何老是烧坏,烧坏的同时,电源开关电路中的IC(UC3844D)也损坏了。本想附图,但总是粘贴不进来。

网友A:
什么变频器啊

网友B:
四个电解电容一块换掉,查一下均压电阻.

网友C:
量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否超出了标称值。如果是,查电压升高的原因排除之,如果电压正常,就有可能是交流成份太大,或有高頻串入,查找原因排除即可。

网友D(2010-02-18):
你的开关电源总是坏那个片子,主要是应为电网给供电的这个电源,杂波大,,电容老坏就有可能是交流成份太大,或有高頻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