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

楼主(2008-09-22):
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是一种电流变换装置。它将高压和低压大电流变成电压较低的小电流供给仪表和继电保护装置并将仪表和保护装置与高压电路隔开。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均为5安,这使得测量仪表和继电保护装置使用安全、方便,也使其在制造上可以标准化。

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构造是由铁芯、一次绕组、二次绕组、接线端子及绝缘支撑物等组成。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绕组的匝数较少,串接在需要测量电流的线路中,流过较大的被测电流,二次绕组的匝数较多,串接在测量仪表或继电保护回路里。

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不允许开路。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它的二次回路始终是闭合的,但因测量仪表和保护装置的串联绕组的阻抗很小,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的工作情况接近短路状态,一次电流所产生的磁化力大部分被二次电流所补偿,总磁通密度不大,二次绕组电势也不大。当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开路时,二次回路阻抗无限大,电流等于零,一次电流完全变成了励磁电流,在二次绕组产生很高的电势,威胁人身安全,造成仪表、保护装置、互感器二次绝缘损坏。

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必须接地,以防止一次绝缘击穿,二次串入高压,威胁人身安全,损坏设备。

网友A:
只讲了电流互感器,还有电压互感器没说。

网友B(2009-05-03):
在200/5的电流互感器上绕了4圈,它的倍率应该怎样计算?

请哪位大大指点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200/5的电流互感器上绕了4圈,它的倍率应该怎样计算?

请哪位大大指点一下  感谢!感谢!

200/5的电流互感器,额定穿芯匝数是几圈?

网友D:
200/5互感器额定大部分都是单( ⊙o⊙ )匝,如果穿4圈,就相当于50/5

低电流单匝互感器很少见,我见过最低75/5单匝互感器,不过现在基本上没有生产

高压互感器最小的5/5,不过高压一次侧在环氧树脂里面,不知道穿了几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