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M MODBUS TCP/IP 通讯

楼主(2008-09-22):
请问ABB AC800M 系列PLC的以太网口可否采用MODBUS TCP/IP通讯,因为我想用北京亚控的组太王和AC800M通讯,但组态王不直接支持ABB 的以太网口,如果ABB 的以太网口支持MODBUS TCP/IP的话,我看是否可以在组态王中选莫迪康的MODBUS TCP/IP 和AC800M 通讯。因点数太多不想用串口。

网友A:
AC800M 5.0 sp1可以支持Modbus TCP/IP, 但需要通过一块专门的通讯模件进行CI867,不是通过控制器以太网通讯口。

网友B:
我这儿有款产品是TCP/IP的,可以对任何协议进行转换,有问题可以联系我,刘莉,电话:15921390829 QQ 57788166

网友C:
楼主应该 换个思路,用OPC 跟AC800M 通讯吧。

你只是 控制器CPU 与HMI软件的通讯,不一定非要用 ModbusTCP协议。

CI867 还是比较贵的。

那你用OPC 通讯的话,以太网口是内置的,不需要额外添加 通讯模块。

网友D:
AC800M有AC800M OPC Server,做完组态後会自动生成OPC标签,用GEN32监控软件可以直接连接标签,不需要花时间去建立标签,无缝连接,能够实现真正DCS的好处,此外,GEN32是OPC核心的监控软件,支持OPC A/E功能,AC800M的OPC本身就有OPC A/E功能,可以直接连接过来!GEN32-V8的价钱跟组态王差不多。可以看看。

网友E(2008-10-30):
AC800M 的COM3可以用作MODBUS通讯

组态王支持OPC即可,AC800M的OPC进程直接通过COM1,COM2的以太网络进行传输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采用OPC联接了。

网友F(2017-06-20):
ac800m的opc我启动不了,怎么办呢?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采用OPC联接了。

网友G(2017-11-13):
你那里有AC800M 4.1版本的安装包没有啊,有的话能不能发一份,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