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基本故故障电机

楼主(2008-09-22):
电机'>发电机的基本故故障电机'>发电机正常运行时发生的比较常见的故障有以下几种:
(1)定子绕组的相间短路。
电机'>发电机定子绕组发生相间短路若不及时切除,将烧毁整个电机'>发电机组,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故此,必须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快速保护反应此类故障
(2)定子绕组匝间短路。
电机'>发电机定子绕组发生匝间短路,将在短路环内产生很大的电流,国内外都有过此类因匝间短路烧伤,甚至烧毁电机'>发电机组的报道。因此,发生定子绕组
匝间短路时应快速将电机'>发电机切除。
随着电机'>发电机设计技术的日益成熟,同相同槽的绕组越来越少,发生匝间短路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少。

(3)定子单相接地。
定子单相接地并不属于短路性故障,但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对单相接地故障却要求灵敏而又可靠地反应:
⑴很多600MW机组中性点都经高阻接地。
⑵电容电流会灼伤故障点的铁芯。
⑶绝大部分短路都是首先由于单相接地没有及时进行处理,而发展成的。
⑷接地时非接地相电压升高,影响绝缘。

(4)失磁。
由于励磁设备故障,励磁绕组短路等原因,引起失磁(全失磁或部分失磁),使电机'>发电机进入异步运行,对系统和电机'>发电机的安全运行都有很大的影响,
大机组要求及时准确地监测出失磁故障
(5)转子一点、两点接地故障
转子一点接地对汽轮电机'>发电机组的影响不是很大。一般都允许继续运行一段时间。(注意:水轮电机'>发电机组发生一点接地后会引起机组的振动,故此,
要求切除电机'>发电机组,以保证机组的安全运行。

网友A:
发电机组接触的少,不熟悉。

网友B(2011-04-25):
1,定子绕组的相间,匝间短路:定子绕组的相间短路可以用横联差动保护,定子绕组的匝间短路可以采用纵联差动保护,其动作都跳开发电机的灭磁开关和出口开关;

2,定子单相接地,:只发信号,发电机组不跳闸。如果是金属性接地,接地相的相电压为“0“,非接地相的相电压 则升高为线电压;

3,转子一点、两点接地故障:转子一点接地只发信号,一般都允许继续运行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要尽快查找出接地点;两点接地,则在发电机的励磁系统中发生了短路,应跳开发电机的灭磁开关和出口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