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人机界面可视角度

楼主(2008-09-22):
罗升的PWS6800C-S可视角度太差?有什么型号能代替吗?

网友A:
PWS6700T-P是真彩的,65000色,可以试试效果

开孔尺寸与6800相同,通讯口一样

网友B:
最好是选用同一品牌的屏,这样程序不用动。可以直接下载到屏中应用了。

网友A(2009-01-21):
6700T与6800C当然是同一品牌的,都是PWS6000系列的,程序也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