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霍尔

楼主(2008-09-22):
台达霍尔能不能用别的品牌代替。请各位指教。谢谢了

网友A:
11KW的我试过,可以用别的代替,只要脚位别搞错了。

楼主:
请问怎样计算比值,电流型的,还是电压型的

网友B(2010-03-21):
必須可以 供电电源和输出的参数一样 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