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电厂监控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9-22):
画面正常运行的时候突然关闭,出现一个对话框"view.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再打开view的时候还是出现这个东西,我把系统ghost恢复也不行.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把电脑重启一下,view就可以重新运行了

楼主:
是的,这种情况不是常态,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隔的时间也不等.

网友A:
不知楼上有没有用过I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