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PCL-726板卡输出电压会突然变低?

楼主(2008-09-22):
我有台波峰焊机的运输马达,是用PCL-726板卡输出电压和变频器控制的.最近出现突然变慢和更改减慢设置参数后,板卡的输出电压不能立刻输出到正常电压.而是从最小电压慢慢上升,要2分钟最后才到需要电压值.这是什么原因?但在加速时,没有此问题.

网友A:
请联系我,QQ:670063558

楼主:
大家好! 我的问题已解决,主要是系统连接文件丢失造成设置参数错误.从装系统后,问题解决.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