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楼主(2008-09-22):
今天有个富士变频器7.5KW   P11,上电显示一切正常,带电机也正常,频率调整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输出电压不正常,最高50HZ的时候输出电压才190V,是不是有什么参数限制了输出电压?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呵呵;电源是AC220V还是380V的?

你输出的190V是用什么测量的?不要说是用普通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
输入是AC380V的,是用普通数字万用表量的!电流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B:
是否是节能参数起作用了?

网友C:
那个变频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自动节能那个参数起了作用,如

果你的负载重了电压自然就会上去了。

楼主:
这个是哪个参数组里的呀?我这都没完整的说明书!

楼主:
不过我看这个机器怎么不接辅助电源也可以的!拆了RO、TO也正常的,但R与RO,T与TO却是不通的!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D: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改一个参数。他永远不回是190v了。这是富士变频器一个特殊的节能运行的一个功能是好的。  你把H10 改为 0 就可以了

网友E:
RO,TO本来就是可以不接的,这是辅助电源.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各位高手的指点!我也查了下机器,没问题先发给客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