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和变速箱的区别

楼主(2008-09-22):
减速机
■ 什么是减速机?
减速机是一种动力传达机构,利用齿轮的速度转换器,将马达的回转数减速到所要的回转数,并得到较大转矩的机构。

减速机一般用于低转速大扭矩的传动设备,把电动机.内燃机或其它高速运转的动力通过减速机的输入轴上的齿数少的齿轮啮合输出轴上的大齿轮来达到减速的目的,普通的减速机也会有几对相同原理齿轮达到理想的减速效果,大小齿轮的齿数之比,就是传动比。

■ 减速机的作用
1)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扭矩输出比例按电机输出乘减速比,但要注意不能超出减速机额定扭矩。
2)速同时降低了负载的惯量,惯量的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电机都有一个惯量数值。

■ 减速机的种类
一般的减速机有斜齿轮减速机(包括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蜗轮减速机、锥齿轮减速机等等)、行星齿轮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等等。

■ 常见减速机的种类
1) 蜗轮蜗杆减速机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反向自锁功能,可以有较大的减速比,输入轴和输出轴不在同一轴线上,也不在同一平面上。但是一般体积较大,传动效率不高,精度不高。

2) 谐波减速机的谐波传动是利用柔性元件可控的弹性变形来传递运动和动力的,体积不大、精度很高,但缺点是柔轮寿命有限、不耐冲击,刚性与金属件相比较差。输入转速不能太高。

3) 行星减速机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紧凑,回程间隙小、精度较高,使用寿命很长,额定输出扭矩可以做的很大。但价格略贵。

减速机一般用于低转速大扭矩的传动设备,把电动机.内燃机或其它高速运转的动力通过减速机的输入轴上的齿数少的齿轮啮合输出轴上的大齿轮来达到减速的目的,普通的减速机也会有几对相同原理齿轮达到理想的减速效果,大小齿轮的齿数之比,就是传动比。

网友A(2008-11-10):
抗议!

完全没有符合标题表达意思  忽悠 我们

结果看到的根本是文不对题  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B:
结果看到的根本是文不对题 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C:
顾名思义  减速 只能减速

                     变速可以变速

                          哈哈  忽悠下

网友D:
对:wenlin84822 关于

抗议!

完全没有符合标题表达意思  忽悠 我们

结果看到的根本是文不对题  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轴承供应.010-67620890

网友F(2009-01-12):
成都纽威科技有限公司, 座落在川大科技园内,公司本着“以人为本,诚实经营”的方针在自动化领域开拓中国市场。
公司主要从事国外先进数控自动化元器件的引进和推广工作,并为客户定制自动化专机。
我公司为多家国外先进厂家在大陆的代理商,
主要产品有:
Vgm,Apex、P.H.T精密行星减速器,Vcs、ABBA、HIWIN滚珠丝杆,Metronix伺服马达,Japanservo步进马达,Lovejoy联轴器,Cpc、ABBA、HIWIN直线导轨,Scancon、Metronix编码器等
www.cdniuwei.com
联系人:青先生,13980457515,85469995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顾名思义  减速 只能减速

                     变速可以变速

                          哈哈  忽悠下

  忽悠我们,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H(2009-05-07):
目前楼主讲的是减速机部分,如果变速箱部分及其与前者的区别留待以后再说,那倒也不算忽悠大家,只是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不过还是请楼主注明“未完待续”!以免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