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界面和S7-200

楼主(2008-09-22):
请教在使用台达的界面和S7-200连接使用时,发现在界面中改变PLC寄存器的值时寄存器的下一位值也会改变,就是写入VW1=1时VW2就会变成256,他的操作时双字节的,一般的使用倒是影响不大,将寄存器错开使用,可是界面的控制区没法用啊,请教如何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A:
估计你刚用西门子的PLC,你去看看西门子的编程手册,关于地址说明的章节,就明白了。这和触摸屏无关。

网友B:
同意,西门子vw是8位模式,

楼主:
是的,我是刚刚接触西门子的PLC,有哪位可以告诉我界面的控制区寄存器怎么样

?

网友B:
控制区有8个字,每个字每个位都对应自己的功能,具体功能你还要下一份HMI的手册看下,控制区用好才能吧人机用好

网友C(2009-06-11):
请教:台达TP04为何用485无法与s7-200通讯?

网友B:
这个一般问题都是出在接线方法,通讯参数上,如果以上两个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几率最小的plc或者tp的通讯口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