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基础知识及应用领域

楼主(2008-09-22):
一、时间继电器基础

    时间继电器是一种当电器或机械给出输入信号时,在预定的时间后输出电气关闭或电气接通信号的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的常用功能有:

    A:通电延时(On-delayOperation)

    F:断电延时(Off-delayOperation)

    Y:星三角延时(Star/DeltaOperation)

    C:带瞬动输出的通电延时(Withinst.ContactOn-delayOperation)

    G:间隔延时(Interval-delayOperation)

    R:往复延时(On-offrepetitivedelayOperation)

    K:信号断开延时(Off-signaldelayOperation)

    1、控制电源

    时间继电器的电源端子间一般能承受1500V的外来浪涌电压,如果浪涌电压超过此值时,须使用浪涌吸收装置,以防止时间继电器击穿烧毁;

    当时间继电器重复工作时,本次电源关断到下次电源接通的时间(休止时间)必须大于复位时间,否则,未完全复位的时间继电器在下一次工作时就会产生延时时间偏移、瞬动或不动作;

    断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的电源接通时间必须大于0.5秒,以便有充足的能量储备而保证在断开电源后按预设时间接通或分断负载;

    时间继电器的电源回路一般情况下是高阻抗的,因此,切断电源后的漏电流要尽可能小(半导体或用RC并接的触点来开关时间继电器),以免有感应电压而假关断引起误动作(对于断电延时型而言,会产生断电后延时时间到但继电器不释放现象)。一般情况下电源端子的残留电压应小于额定电压的20%,对断电延时型而言应小于额定电压的7%;

    时间继电器在完成其控制工作后,尽量避免继续通电。到时后连续通电会使产品发热,从而加快电子元件老化,大大缩短使用寿命。

    2、负载连接

    时间继电器的输出触点由于受产品体积的限制,往往负载能力不强,因此要对触点进行保护,可在触点两端并接吸收装置(如:RC、二极管、齐纳二极管等)。

    不要用时间继电器去直接控制大容量负载,有的负载看上去不大,但由于负载电流特性而出现烧熔触点的现象,下表是负载形式和浪涌电流之间的关系。

    负载形式浪涌电流

    电阻负载标准额定电流

    电磁铁负载10~20倍标准额定电流

    马达负载5~10倍标准额定电流

    白热灯负载10~15倍标准额定电流

    水银灯负载1~3倍标准额定电流

    钠汽灯负载1~3倍标准额定电流

    电容性负载20~40倍标准

额定电流

    电感性负载5~15倍标准额定电流

    3、延时误差

    主要是重复误差、设定误差、温度误差和电压误差,见下表。

    误差公式测量条件

    设定值Ts电源电压周围温度

    重复误差

    ±1/2×(Tmax-Tmin)÷TMs×100%

    最大刻度处额定值20±2℃

    电压误差

    (TMx-TM)÷TMs×100%

    容许的电源电压范围

    温度误差

    (TMx-TM)÷TMs×100%

    额定值-10~+50℃

    设定误差

    (TM-Ts)÷TMs×100%

    1最大刻度值的1/3以上

    20±2℃

    TM:测量的延时时间平均值

    Ts:设定值

    TMs:最大刻度值

    TMx:在不同的电压、温度下所测得的平均延时值

    Tmax:测得的最大值

    Tmin:测得的最小值

    二、如何选用继电器

    在通讯设备、自动装置、家用电器、汽车电子装置等凡是需要电路转换功能的地方,都可以选用继电器。由于应用领域很广,不同用户对继电器的要求千差万别。为满足各种不同应用领域的使用要求,各继电器生产厂家开发了许多不同型号、不同规格、不同使用性能的继电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结构、高性能、高可靠的继电器不断地涌现。面对品种规格繁多的继电器产品,如何合理选择、正确使用,将直接影响到整机的性能、可靠性。如何合理选用继电器?首先要深入分析、研究整机的使用条件、技术要求,按照“价值工程”原理,合理地提出入选继电器产品必须达到的技术性能。我们的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应介入继电器的选型,发挥我们

网友A:
不错,温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B:
能够系统的再看一下。

网友C:
做为科普常识了解下,谢谢

网友D(2008-10-31):
比较全面。是电力拖动控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