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E.15

楼主(2008-09-22):
三菱变频器,客户反映跳,E.15故障代码,三菱好像没有这个故障代码。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在线等候

楼主:
忘了说,变频器型号是F500系列的。

网友A:
是没有这个故障,是不是客户看错了。

网友B(2011-07-13):
E.15表示主回路异常,F500-75KW以上变频器才有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