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闸操作与安全管理问题分析

楼主(2008-09-22):
简介: 倒闸操作就是改变设备运行状态,是将电气设备由一种状态转换成另一种运行状态。所谓改变运行状态就是拉开或合上某些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包括断开或投入相应的直流回路、改变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定值或运行状态、拆除或安装临时接地线等。
关键字:倒闸 操作 安全

1 倒闸操作

  倒闸操作就是改变设备运行状态,是将电气设备由一种状态转换成另一种运行状态。所谓改变运行状态就是拉开或合上某些断路器和隔离开关,包括断开或投入相应的直流回路、改变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定值或运行状态、拆除或安装临时接地线等。新的状态出现后,势必将会出现负荷的重新分配和潮流方向的重新调整,因此倒闸操作前必须了解系统的运行是否合理,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是否与一次运行方式相适应,继电保护定值是否要调整等。

  进行倒闸操作,要熟悉倒闸操作的基本原则与技术原则,熟悉设备运行的各种状态,熟悉执行操作票的程序,熟悉五防机械闭锁装置,还要具有高度的安全思想意识以及过硬的专业技术技能。

  (1) 倒闸操作的基本原则及技术原则。为了防止误操作,《电业安全工作规程》作了具体规定:停电拉闸操作必须按照断路器→负荷侧隔离开关→母线侧隔离开关依次顺序进行操作,送电合闸顺序与之相反。严防带负荷拉隔离开关,这是倒闸操作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整个倒闸操作的技术原则也就是围绕着"不能带负荷拉隔离开关"及保人身安全、保设备安全、缩小事故范围而制定的。

  (2) 执行操作票的程序。接受任务→复诵任务→查对图板→填写操作票→审核操作票→事故预想→模拟操作→准备必需安全用具→核对设备名称及编号→检查设备状态→唱票→复诵→实施操作→检查设备状态→监护人逐相勾票→操作汇报→作好记录→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操作票的填写,有些县局安装有操作票自动生成程序,工作起来的确很方便,我以为这样做容易使职工产生麻痹大意,过分相信微机程序,而对打印出来的操作程序不加审核,实际操作中具有事故隐患,易诱发事故。

  (3) 五防机械闭锁装置。为防止误操作,高压电气设备都加装有防误操作的闭锁装置,分电磁闭锁和机械闭锁两种。实现电气五防功能,严防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严防带地线合闸、严防带电挂地线、严防误入带电间隔、严防误拉合断路器。

  关于五防机械闭锁装置的使用,一些检修人员,不按既定的程序操作,设备上安装的程序锁形同虚设,随便用螺丝刀都可以解锁。

  既然电气设备为了安全运行需要而加装了程序锁,那么为什么要解锁呢?《安规》中有明确规定。所有投运的闭锁装置,不经值班员或值长同意不得退出或解锁。我建议封存解锁钥匙,万不得已,不可启用。

2 几个问题的分析

  (1) 线路停电操作断开断路器后,为什么要先拉开负荷侧隔离开关而不是母线侧隔离开关?事故经验告诉我们,停电时可能会有两种误操作:一是出现断路器"拒分"或经操作却"假分闸",拉应停电线路的隔离开关;二是断路器虽已断开,但拉隔离开关时错走间隔,拉不应停电线路的隔离开关。两种情况均属带负荷拉隔离开关。假设断路器未断开,先拉负荷侧隔离开关,弧光短路发生在断路器保护范围以内,线路断路器跳闸,即可切除故障,缩小事故范围。倘若先拉母线侧隔离开关,弧光短路发生在线路断路器保护范围以外,由于误操作而引起的故障电流并未通过电流互感器,该线路断路器保护不动作,线路断路器不会跳闸,将造成母线短路并使上一级断路器误动作,扩大事故范围。

  (2) 线路送电操作时,为什么要先合母线侧隔离开关后合负荷侧隔离开关,最后合断路器?送电时先合母线侧隔离开关,后合负荷侧隔离开关,是因为送电时,若断路器在误合位置,如先合负荷侧隔离开关,后合母线侧隔离开关,等于用母线侧隔离开关带负荷操作,一旦发生弧光短路便造成母线故障;另外从检修方面考虑,即使由误操作发生了事故,只检修负荷侧隔离开关就可以了,否则若检修母线侧隔离开关,事必停用母线,从而导致大面积停电。

  (3) 变压器退出运行操作隔离开关时,为什么要先拉开变压器侧隔离开关?同前线路停电操作情况,如果断路器尚在合闸位置,发生了误拉隔离开关的情况,此时主变"差动保护"能够断开两侧断路器。因为变压器差动保护是按循环电流原理装设的,在变压器两侧安装具有相同型号的两台电流互感器,其二次采用环流法接线。在正常运行时,差动继电器中没有电流流过,而在变压器内部或套管引出线上发生相间短路时,差动继电器中就会有很大的起动电流流过,从而差动继电器起动,经出口继电器作用于主变两侧断路器跳闸,缩少了事故范围。

网友A:
倒闸操作虽简单,可千万马虎不得,一旦操作错误就会引起事故。

网友B:
倒闸操作虽简单,可千万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