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电机互相反馈的控制

楼主(2008-09-22):
现有三个电机,一个送料电机,送出的料不是均匀一致的,两个挤压成型电机,这两个电机分别带两个滚筒,对送入的料挤压成型。现在的问题是,我想通过检测两个挤压成型电机的电流,来控制送料电机送料的快慢,因为料多的时候,挤压电机的出力会增大,电流会增大,这是可以让送料电机速度降下来,减少送入的料,反之增加送入的料。这个方案不知可行否,请大家赐教,如果可行电流有什么好的办法来监控吗?或者还有什么好的反馈点来监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什么类型的电机?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回复,电机的类型可以自行确定,就这个方案选择适合的的电机类型

网友B:
刘老师,这个项目有必要用伺服吗?好像变频就可以吧

楼主:
现在初步的方案是挤压成型电机的电流用电流变送器来检测,然后再送给模拟量输入模块,再经过PLC处理(因为他们之间的整个变化不是线性的,要分段处理)到模拟量输出模块,再到变频器来控送料制电机的转速,不知这个方案是否合理

网友C:
这么简单的线路要什么伺服啊,送料机用变频驱动,积压成型机的电机用电流继电器采样反馈给送料机的变频就可以了

楼主:
因为工艺上的要求,挤压成型的电流变化和送料电机的速度不是线性关系,所以要经过处理,他们在一个段里面是线性的,所以不能直接给变频器,楼上的老兄说的电流继电器能反馈信号吗

网友A:
如果用伺服的话,驱动器上一般可以设置监视信号输出,来之间监视电机电流.变频器就不熟了.

网友D:
可以的。。很多型号的磨粉机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E:
“因为料多的时候,挤压电机的出力会增大,电流会增大”

1、挤压电机的电流增大,是送料电机△t时间前送的料;

2、挤压电机的电流增大,送料电机速度下降,送料减小△t时间后挤压电机的电流才能减小;

3、如果△t时间越长,这种控制的稳定性、可靠性就存在问题!

4、如果△t时间非常小,是可以的!

楼主:
楼上说的问题是要考虑的,顺便在问一下,变频器在调速时他输出的电流有变化吗?如果有变化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E:
“变频器在调速时他输出的电流有变化吗?如果有变化是怎么变化的”

1、变频器在调速时他输出的电流随负载转矩大小变化;

2、变频器在调速时他输出的电流随负载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如加速时电流增大;

网友E:
3、两个挤压成型电机,在加速时电流大,并不是负载重供料多的原因;

4、所以在以挤压成型电机的电流大小作为供料多少的依据时,要考虑挤压成型电机加减速时的电流变化!

网友E:
5、所以在以挤压成型电机的电流大小作为供料多少的依据时,系统存在缺陷!

网友F:
一:建议挤压成型电机使用手动调速控制,或直接工频工作

二:送料电机用电流互感控制变频器PID运行,相对减少加减速时间

三:要考虑机械特性如滚筒轴承失油引起的电流变化

网友E:
这里说的时间可不是“对控制对象响应”的问题,我们需要懂技术的人,至于懂别的回自己家里去吧!!!

网友G:
用电流来反映转速?效果不理想吧.用编码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