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极电机能不能用变频器

楼主(2008-09-22):
  本人想到一个问题,就是8极的电机能不能用变频器,我还没有见过的。

 30KW、50KW  、8极的电机,有减速机,以前我做的是用星三角起动,用了一年多,但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有时候过负载热继动作后,我们这里的负载一时减不了,带负荷起动困难。现在又加机台了,我想做直接起动,不知行不,变压器是500KVA,最大的还有个160KW电机,那位师傅帮我分柝下!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与电机极数没有关系。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C:
变频器与电机极数没有关系,但由于极数高的电机电流相对较高,选型时,应充分考虑电流的因素,适当点放大一点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与电机极数没有关系,但由于极数高的电机电流相对较高,选型时,应充分考虑电流的因素,适当点放大一点功率。

网友E:
可以用变频器。

既然又增加符合了  为什么还要直接起动?

网友F:
10极的变频电机都带过

网友:
电流跟级数有多大关系,请3、5楼讲讲。

我只是到电流是功率和负载和电压有关系。

网友G:
30,50的电机是可以直接启动的,前提是你的线路允许,变压器500KVA的应该是没问题的了,你的机器是什么样的负荷,启动时负荷就很大吗?如果启动负荷太大最好不要用变频,那会使你的启动更家困难!还有就是如果不需要调速而且电机始终满负荷,加变频等于增加无回报的投资.单从它启动时节省的那点电要省出个变频器的钱来,那要猴年马月啊?况且变频起本身还是要消耗电力的!

网友H:
变频器功率好像是按四级电机来算的,对于大于四级的电机,额定电流就会比四级电机的大,选择变频器应该考虑这点

网友I:
是拄塞式空压机吗?

网友J:
既然是新项目,那么可以选用4极电机哈,再也不必要用8极电机

网友K:
建议你采用软启动器,因为变频器不能代替软启动器,这是常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这个是用在炼胶机上的,是买的旧机电机也是带的,电气没有的,看到大家的讨论。

  TO :  gydzx  ,电机正常起动时负载不是很大,关健是有时胶料在机器上卡机了,料又搞不出来,这时起动就困难了。看来用星三角起动稳点,再设计个反转。

网友L:
变频器的选用和电动机的级数没有关系。我们单位现代上的回转窑主传动电动机就是8级的。就准备用变频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的选用和电动机的级数没有关系。我们单位现代上的回转窑主传动电动机就是8级的。就准备用变频器。

网友:
用V/F方式可以的,不过有些变频器采用矢量控制时是不支持8级以上的。选型时要注意。

网友N:
 “30KW、50KW  、8极的电机,有减速机,”

1、“有减速机”是不行的;

2、工作制20%,是特殊工种电机,不适宜变频器!

网友F:
22楼,矢量控制时为什么不支持8级以上?

23楼,有减速机为什么就不行了?

网友O:
我就见过8极电机用变频器调速,而且也带减速机的,是用在五层瓦楞纸板线上的。

网友P:
可以的,只要设定相应的参数

网友Q:
我这个是用在炼胶机上的,还是别用变频吧,那炼胶机子经常超载200%以上,还是别试了.

网友R:
变频器的选用和电动机的级数没有关系。

网友S:
用软启动不就行了吗?需要调速吗?

网友T:
同意观点支持<经常超载200%以上>

卡胶的时候应该调松滚轮的间隙以达到能挖出来的程度,这才是正路。不能采用突冲的方式强行经过事故点。

另外我用过约10种品牌的变频器,没有看见在说明书上说过要关注多极电极调整的说明。我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分析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变频器厂家的考虑范围。我们就尽管用可以了。

网友U:
我厂使用250KW电机带减速器(搅拌机)配变频器带负荷起动效果很好,起动力矩大,原来用补偿器起动(有气动离合器),后来离合器报废了(无配件修复)改成直接起动,原来的起动器带负荷太大无法使用(电流太大),后改用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速效果理想.建议借个变频器试试能行的话去买个旧的.(新的太贵)

网友V:
应该与极数无关变频器主要是改变频率变化,30KW、50KW直接启动绝对不行,一个是电流太大低压开关触点受不了,二个对高压电网冲击太大电力部门不允许

网友W:
变频器要由于量,通过设置 V/F 曲线应该可以正常启动。至于 “刘工所讲的有减速机是不行的” 不解。

网友X:
引用 网友N:

 “30KW、50KW  、8极的电机,有减速机,”

1、“有减速机”是不行的;

2、工作制20%,是特殊工种电机,不适宜变频器!

不过在别的场合,能否用变频器应和电机的极数无关,可以在变频器的电机参数的极数设置为8,因为变频器出厂时是默认为4的。

网友Y:
用软启动器行吗?你说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Z:
极数越多,转速越慢,所以启动力矩会变大,电流会变大些!

说详细点,有变频器为什么又要直接启动????

网友AA:
可以用,不过有的变频器参数有极数设置,用矢量控制方式时要选定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