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IH中的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08-09-22):
在用户手册中,对软复位的说明,我没看懂,我的问题是:如果是高速0在计数,使用区域比较一致来产生中断,使用Z+软复位,当条件成立中断发生时,

复位标志A531.00何时为ON,软复位是以什么形态出现?

网友A:
你在软件中用一个点或条件来使A531.00为ON,那么高数0中的值就清0了。可以在实际中试一试。

网友B:
记得还要加上Z键同时为ON时才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