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速时报过载OL1怎么办?

楼主(2008-09-22):
0.75kw VFD-B系列变频器,电机是0.55kw的,

低频时,8Hz左右,报OL1,应该怎么办?

楼主:
负载应该属于恒转矩负载。电机经过减速机通过链条带动两个辊筒转动。正常情况下工作在35Hz左右,机器刚开始启动时有一段时间工作在七八Hz,就是这一段时间总是报OL1.

网友A:
检查07-00电机额定电流值是否适当。

检查电子热动电驿功能设定。

增加电机容量。

网友B:
转矩提升调高一点

网友C:
优化不准确。。

网友D:
关注中,我用的是VFD-M的变频器也是老报OL1故障,很苦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检查07-00电机额定电流值是否适当。

检查电子热动电驿功能设定。

增加电机容量。

同意

网友F:
调节U/F曲线,把电压基点设高一点,在8hz就不会o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节U/F曲线,把电压基点设高一点,在8hz就不会ol了.

按道理说,转矩提升越高电机电流会越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化不准确。。

并没有用矢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07-00电机额定电流值是否适当。

检查电子热动电驿功能设定。

增加电机容量。

变频器是0.75kw的,电机是0.55kw的,07-00已经设为100%了。电机容量越大,电流应该也会越大。

网友G:
变频器什么样子啊?

ol是什么啊,overload,过载么?

google了一把,恒转矩模式下,减小f时磁通增加,则电流减小

是不是由于这样的过载?

(纯粹是在YY,讲的不作为依据)

楼主:
,恒转矩模式下,减小f时磁通增加,则电流减小

这个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