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为什么要配一直流测速发动机?

楼主(2008-09-22):
各位大虾们,额是电机门外汉,额想请教大虾们个问题,请各位多多帮忙。

直流电机:132kw,440V,1500rpm,  这是铭牌上的参数,然后我发现主电机尾部有个直流测速发电机,这个发电机是用来干吗的?是必须的吗?谢谢各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直流电机一般用于拖动要求调速的负载,直流电机在额定转速下调速,采用改变电枢电压调速。但是仅做到调速还不行,为了保证一定的转速精度和负载曲线的平直,必须要做成闭环,这个测速发电机就是转速传感器,它将电机转速变成电压信号反馈给控制系统。

网友C:
说的很好哦。。。。。。。。。。

网友D:
主要是为了测速反馈,使运行控制更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