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操作面板上显示的电流是哪里的电流?

楼主(2008-09-22):
变频器操作面板上显示的电流是哪里的电流?因 为电机一般是三相的, 上面只有一个显示。

并且有时电机三相电流差别又比较大。

网友A:
三相平均电流

网友B:
电机的三相平均电流

网友C:
应该是其中一项电流吧?我猜测,以前拆变频器时看过,每一项都是通过电流互感器读回来的,如果是三相平均电流,如何判断异常。或者,它的检测回路是另外一套控制,请高手解答,变频器检测回路的控制原理。

楼主:
三相都有检测的话,应该三相电流都显示出来才好。这样可以知道电机三相电流的平衡情况。

网友D:
呵呵;三相如果不平衡太厉害的话,变频器就要报警停止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三相如果不平衡太厉害的话,变频器就要报警停止输出了;

那会报什么故障呢?

网友E:
好象并不是三相的平均电流吧,有的变频器是只有两相经电流互感器采样的

网友F:
应该是电流传感器的采样电流吧,经过运放运算,给一个电压值给CPU板,CPU板再显示在面板上面

网友G:
两个互感器可以检测三相电流的,这用不完全星形接法

网友H:
变频器操作面板上显示的电流是每一相的电流,自己用钳表可以比较,电流的计算都是通过CPU的控制反馈运算出来的。也有错的时候,做好是用钳表自己实测数据。

楼主:
但变频器的显示一般只显示一个电流值,并没有三相电流都显现出来。

网友I:
6支IGBT一个工作周期的平均电流

网友J:
变频器内部互感器采样后的计算值

网友D:
是输出的平均值;

如果三相不平衡太厉害的话,变频器就会停止输出并报警;

网友K:
应该是三相平均电流。

网友L:
变频器输出电流互感器采样后的计算值

网友M:
变频器输出电流互感器采样后的计算值,用钳形表测不准,因含高次谐波,显示电流是三相平均值.

网友N:
应该是变频器输出三相中电流最大的一相的电流,如果两相检测就是其中电流大的

网友O:
1、应该显示的是电动机的线电流,也是变频器的输出线电流;

2、如果你担心电流的不平恒,那就看看电路图,看看检测电流的互感器在那一相!

网友P:
显示的事单相电流而检测的是三相电流

网友Q(2021-05-15):
如果三相不平衡太厉害的话,变频器就会停止输出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