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电源板上一个20SP电阻是什么吗电阻?外形与压敏相似!

楼主(2008-09-22):
台安N2电源板上一个20SP电阻是什么吗电阻?外形与压敏相似!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启动电阻

网友B:
你看一下那个电阻用在那边啊,是不是在P!与P2啊.如是就是启动电阻

网友C(2011-07-19):
NPC启动限流电阻,防止开机瞬间电流过大击穿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