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数控伺服驱动器维修讨论

楼主(2008-09-22):
请高手谈一下伺服驱动器在不接伺服电机和系统的情况如何维修,要如何先把编码器故障代码取消?

网友:
很就以前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好象是无解的。除非不需要上电测试。

网友A:
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B:
同理,开环方式怎么调试,对维修和调试很重要

楼主(2008-10-24):
没人知道吗,能把负责报警的元件先解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