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发表于《数控(CNC)》 数控伺服驱动器维修讨论

楼主(2008-09-22):
请高手谈一下伺服驱动器在不接伺服电机和系统的情况如何维修,要如何先把编码器故障代码取消?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有编码器就可以看到下一道故障,修好那故障就差不多了.所以一定要编码器的.

楼主(2008-10-24):
没人知道吗,能把负责报警的元件先解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