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PLC电源问题?

楼主(2008-09-22):
谁知道欧姆龙的CPM1A的开关电源上:

K2717并联的玻璃壳型二极管的18B2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呢,谢谢老师傅多多指教???

现在已经击穿损坏~~~

网友A:
可以去网上查下看。。呵呵

楼主:
18B2  字样的管子玻壳型装 查不到呢  所以才郁闷请教师傅

网友B(2008-10-28):
不用想都知道是稳压管!

网友C:
K2717是开关管,并联在栅极和源极的二极管是保护开关管绝缘栅的,是稳压管。

网友D(2009-07-02):
omron   cpm1a---30cdr-1-v1通电就烧K2717什么原因?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