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的数字输出是什么类型的输出?

楼主(2008-09-22):
现场数字输出模块的输出是继电器的,还是光耦的? 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时,要加黑线?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安萨罗宾康的产品吧。也就是安萨尔多的?不知道用的是哪个型号,以前是GT3000,现在应该是GT5000,变频器的数字输出分两种,一种是继电器,另一种是光耦的。你可以自己选择使用。ASI这种变频器,国内还不是很广泛,楼主哪的?

网友B(2012-03-16):
这个我来说说,尽管的点晚了。

楼主说的输出模块目前都有,具体要看你的需求了。另外驱动发光两极管,要看你二极管的参数,功率不高的或者24V以下的应该不要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

Eric Tian  田荣Sales Manager
===========================================
Bihl+Wiedemann Automation (Taicang) Co.,Ltd.
No. 6 West Beijing Road, Taicang 215400,Jiangsu Prov., P.R.China
===========================================
Tel:    +86 512 532066 63
Mobile: +86 186 2612 6807Fax:    +86 512 532066 62
===========================================
Email: rtian@bihl-wiedemann.cn
HP:    www.bihl-wiedemann.cn
===========================================
The AS-Interface Masters
===========================================

网友C(2019-08-0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