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停不了怎么回事?不会抱闸

楼主(2008-09-22):
步进电机停不了怎么回事?不会抱闸,输入输出都没错,检查好了,就是停不了

楼主: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电机用了多少年了?是不刹车失效

网友B:
可能驱动器有问题了,你的驱动器和电机是几相?

楼主:
2相的,步进电机和驱动都是新的。现在又正常了,有时不正常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2008-10-30):
可能是失磁了吧。导致不停的。

网友D:
可能是电机或驱动器接线有接虚的地方。

网友E:
只能是检查接线了,排除法检查电机和驱动器,驱动器要是有自测功能就好了,出现问题,可以自行进行检测,就可以查出什么问题。

网友F:
不对 是控制的问题 你发的脉冲有问题 用什么控制的驱动器

网友G:
赞成楼上。检查脉冲输入端有没有干扰信号!

网友H(2008-12-12):
是细分的问题,呵呵,别人帮我改了细分了,把16细分改成8细分,位移长一倍

网友I:
看一下脉冲有没有问题和细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