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输出点如何扩展成两副输出点

楼主(2008-09-22):
一设备现在只能输出一副始终闭合点,但我需要他分别输出两副瞬时闭合点到10KV断路器上,也就是一副合闸信号,一副分闸信号,请问怎么扩展?

现在设备启动给出的是一付始终闭合的点,只有在设备停的时候才是断开的点.
我需要的是一付合闸点,一付分闸点,都是脉冲的闭合信号,就是控制10KV断路器的分闸,合闸启动的话我加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现在问题是怎么实现停.
是控制10KV电机,设备是冷冻机组,是进口的,要求厂家内部改过,但厂家说牵涉到设备程序问题不愿做更改.
大家帮帮忙哦!~~~~~~~~~~~~~~

研究了一下,发现我少说了一个东西,这个开机信号是一个无源接点,非常不好意思,忘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东西.~~~~~~~~~~~
还有一点,设备上没有PLC,是一块电脑板.呵呵!~~~~~~~~~~~~~~有空拍个照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加个继电器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B:
加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非常简单。

网友C:
加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增加一个继电器就行。

网友E:
加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F:
10KV断路器,合闸指令接点,分闸指令接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指令接点,使用太简单的电路很难达到安全可靠的效果。

10KV断路器的合闸、分闸原理楼主是清楚的。它完全不同于普通接触器的控制。

网友F:
楼主的10KV断路器合闸操作机构以及分闸线圈是使用380(220)VAC,还是220VDC?

合闸和分闸控制如果是使用交流电,最少得2个中间继电器,2个时间继电器,1个接触器,10KV断路器的辅助常开、常闭接点各1付。

合闸和分闸控制如果是使用直流电,所需器件数量同上。如果要节约,2个时间继电器可以用2个电容器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