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电源的万用表能否通过在电源回路上串联合适的电阻从而用220V电源供电?

楼主(2008-09-22):
有个台式的横河的万用表,用的时侯得用变压器变为110V,太麻烦。能否这样:我串上另一万用表量出此万用表工作时的电流I,用110V除以比电流值I得出电阻值R,用这么大的电阻串在220V电源回路,再给此万用表供电。能行吗?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用电阻串对电能有白白的损耗。不建议使用,一般仪表用电都很小,建议到电子市场买一个220V转110v的类似充电器一样的小电源。不贵,又好用。

网友B:
不能,因万用表换挡后内阻有变化,只能用220V\110V的变压器转换,价格不高市场有购.

网友C:
只是用万用表的话可以用的,最好还是选用变压器吧

网友D:
串联电阻,损失一半的电,都在电阻上以发热的形式白白浪费了。最好是使用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用电阻串对电能有白白的损耗。不建议使用,一般仪表用电都很小,建议到电子市场买一个220V转110v的类似充电器一样的小电源。不贵,又好用。

同意西玛的意见。

楼主:
今天量了下,只有25mA的电流,那串440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没敢试,怕烧了万用表,精度很高的。

费点电不怕,到底会不会损坏万用表呢?

网友F:
你的万用表电源初级是电感,体现的是感抗而非电阻

串联电阻可不是那种算法哈

另外25mA的电流体现到110V就将近3W的功率

粗略的说法,你至少要串接5.1K电阻(5W),然后逐步调整选择合适的阻值

烧毁到是不必担心,精度要看你最终的选择是否合适罢了

网友G:
这种表内部有一个变压器,将变压器换成220V输入的,输出电压和原来一样就可以了。不要用这种原始的、低级的、不可靠的、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方法。

网友H:
电压表是可以扩大量程的。串合适的电阻可以得到。主要的参数是:表头的阻抗,表头充许通过的额定电流。

芯片级说的也不太对,用串联的方法咱就成了原始的、低级的、不可靠的呢?

网友I:
能用,但是阻值应该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