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0.18KW电机,变频控制

楼主(2008-09-22):
我有4台0.18KW的电机,需要变频控制,但是用4个小变频器好麻烦,能并接在一台大变频器上么?

网友:
可以并接,但是控制时只有同等参数同时控制了。。。

网友:
有的时候同等电机做传送带的同步就可以这么整。。。

网友A:
能并接在一台大变频器上

网友B:
不用说是4台,我们曾经控制过24台,不过此时应该按电机的总电流来选择变频器,而不是按电机功率来选,因为小电机的总电流要比一台大电机(等功率)大。

网友C:
变频器一拖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