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问题

楼主(2008-09-22):
电机先接到接触器上,然后从接触器上接入变频器,会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吗?

网友A:
不会的,只是这样的话浪费了接触器。

网友A:
但是变频器使用时是不建议中间有接触器的。

网友B:
呵呵;加一个,但要保证变频器输出前接触器吸合;

输出中不要断开;

网友A:
保证变频器输出前接触器吸合

网友C:
保证变频器输出前接触器吸合,输出中不要断开,就不会影响变频器的寿命,这中应用是很多的,比如恒压供水中变频器的输出断必须有个接触器,以保证工频运行是不对变频器造成损坏!

楼主:
我把现有的电机前面加上变频器试试。

网友D:
一般人如果不用plc或单片机来实现变频器的软启动,都会使用接触器来进行连接。因为这样可以实现软启动。如有其它变频器问题欢迎来电13929972352或者加我qq85248268 共同探讨。

(佛山市艾浦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