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伺服功能问题!!

楼主(2008-09-22):
我们这用了西门子的伺服变频器,其型号最后面带个“-Z“然后是"Z=F01+。。。”

我想请教下这个F01是什么功能啊?而且为什么新的变频器在使用时会报‘F063“错误,

而且要求我输入PIN码。

请较高手指点下“Z=**+**+。。。”请问这个**有多少个不同的代码啊?分别是代表什么功能?

如有高手能解,十分感谢!

网友A:
F01是一个固化软件,每台变频器是唯一的,换了新变频器后,F01功能要花钱购买,因为它相当于一个选件。要买一个PIN码。

网友B:
请问dwesjj西门子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可以解码?还有其它路径?

网友C(2011-05-06):
西门子70MC系列PIN码参数是多少,怎么设置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