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变频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9-22):
我们这用了西门子的伺服变频器,其型号最后面带个“-Z“然后是"Z=F01+。。。”

我想请教下这个F01是什么功能啊?而且为什么新的变频器在使用时会报‘F063“错误,

而且要求我输入PIN码。

请较高手指点下“Z=**+**+。。。”请问这个**有多少个不同的代码啊?分别是代表什么功能?

如有高手能解,十分感谢!

网友A:
-z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一些附件,例如profibus板,编码器反馈板等

f01是cumc上选用的工艺软件包,订购了会有pin码,如果工艺功能被插入时间槽内但没有用PIN码激活,将出现诊断错误F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