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WinCC flexible 2007定义变量问题!

楼主(2008-09-22):
(无正文)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刚刚接触WinCC flexible 2007 我今天在定义变量地址上出了些小问题,来请教下大家!

我用的是S7-300系列!

我用的是MP 377 12" TOUCH变量用的是DB块!

我现在有2个问题!

问题1: 我定义的地址:  DB 100 DBD 00

                                          DB 100 DBD 04

                                          DB 100 DBD 08

现在第一个问题出来了,为什么地址每次都是相隔04啊?我知道1个字=2个字节=16位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跟04有什么关系!

问题2:DB 100 DBD 04中的DB   100   DBD  04分别代表什么!

我基本知道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听听各位高手的专业说法!

对了还有一个DBW!

问题3:DB块中DBD最大能到多少!我听人说最多到2000多?

网友A:
老大,你用的是DBD,知道什么是DBD吗?DBD是双字!你还是看看入门手册吧!

网友B(2009-06-21):
DBD双字,占用4个字节,所以地址每次间隔都是4,DBW是字,占用两个字节,其间隔是2。

网友C:
建议你先别搞了,先学了STEP7在来玩这个。

网友D: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看看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E:
看下资料就可以了,简单的说 990503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