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CP343-1网卡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9-22):
我看到step7的硬件组态中CP343-1是可以选择带路由器的方式的,现在我想将CP343-1用网线连接上一个无线路由器,无线路由器再和带无线网卡的笔记本通讯(wincc组态),这种无线通讯方式可以实现吗?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配置这个网络啊?

裸求各位了!

网友A:
方案时可行的,配好ip地址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无线路由器和CP343-1用什么样的网线相连?需要跳线吗?如果直接用普通网卡连接CP343-1那么网线是需要跳线的。

网友B:
你说的路由功能应该和cp343-1上的选择路由功能不是一回事,你说的只是简单的实现无线通讯,实现无线通讯应该直接用普通网线

楼主:
楼上的,麻烦请再帮我分析下如下操作过程?

首先我的无线网卡已经和路由器ping的通了,路由器的IP设置为192.168.1.1,笔记本无线网卡的IP设置为192.168.1.2,CP343-1 LEAN 的P1口用普通网线连接路由器的LAN RJ45口(共4个,编号1,2,3,4,我随便取了第1个),并将CP343-1 LEAN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1.3,子网掩码统一为255.255.255.0。

做了如下设置后我发现路由器上的第一个LAN RJ45灯开始闪了,CP343-1 LEAN的P1口指示灯也开始闪了,看参考书上说是表示它们已经在传送数据了。

然后我在PLC上写了一句程序,下载到了PLC上去,STEP中监控PLC运行正常。

再打开在wincc上选择S7的TCP/IP协议,将系统参数里的网卡选择为无线网卡,并将IP192.168.1.3,和掩码255.255.255.0填入新建连接。

我的以上操作有什么问题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呵呵,你做的应该挺好的吧,我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没有做过

谢谢你的实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