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现场读数与PLC读数不一致

楼主(2008-09-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压力变送器现场的读数与PLC读数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送器上的量程和plc上面设置的量程不一样

网友B:
对的,一般都是这种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在PLC程序中重新设置量程和变送器上的一致

网友D:
基本上都是量程设置不一样造成的 我所在的厂有不少仪表都出过类似情况 不仅限于压变 当然也有可能是通讯问题

网友E(2008-11-18):
一般都是4——20mA的信号 基本来说没有什么干扰,就是量程设置的问题

网友F:
应该是量程设置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变送器上的量程和plc上面设置的量程不一样

网友H:
一般都是程序设置的问题,还有一些模拟量的模块的硬件可以做微调节的!

网友I:
先排除是不是量程的问题,显示数值会跳动么 ?

网友J(2009-01-13):
量程设置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K:
要是变送器 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你控制器没设置好  好是控制器设置好了 还不准 那就是传感器的问题了!

网友L(2009-04-02):
有的是零V对地有压降,或者I/O卡接触不良,如果有隔离栅,可能是隔离栅的转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