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0~10ma传感器

楼主(2008-09-23):
请问有无两线制的0~10ma的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A:
好象还没有见过的。一般是0-20MA的,除非定做

网友B:
两线制的0~10ma的仪表怎么供电呢?

网友C:
呵呵,有周公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D:
供电电压应该是24VCDC。很二线制热电偶的供电方式应该相同。

网友E:
有是有,但是我们很少用

网友F:
有的,但已经淘汰了,所以市场上很难找到。

网友G:
一般是4~20mA或0~20mA的,二线制的不多;

网友H:
没有见过。

4~20mA或0~20mA

网友I:
可以通过智能信号转换器转换成0-10mA,,,,北京格锐恒  010 63788630

网友J:
 如果要把传输信号为0-10mA.DC为两线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其起始电流为零,在电流为零状态下,变送器的电子放大器是无法建立工作点的,因此将难于正常工作。如果用直流电源,并保证仪表原来的恒流特性,当变送器在负载电阻为0-1.5KΩ时,与其串联的反馈动圈电阻2KΩ左右,当输出为10mA时,这两部分的电压降将大于24V,也就是说用24V.DC供电,负载为0-1.5KΩ时,要保证恒流特性是不可能的,也就谈不上用两线制传输了。
    70年代曾有仪表厂做过把0-10mA.DC的四线制变送器改为两线制变送器的工作,具体做法是:对原来的变送器电路进行改进,并将供电电压提高至48V.DC,但变送器的起始电流仍不能为零,为此采用负向电流来抵消负载电阻上的起始输出4mA的电流。但这样的产品也没有能得到推广和应用。

网友K: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L:
请了解两线的定义,0-10mA输出怎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