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问题讨论

楼主(2008-09-23):
这部电机的旋转编码器线圈烧掉 需要重新绕线

有那位高人知道里面的线圈 线径 绕线圈数等参数 ?!

楼主:
另:图片参考如下

网友A:
兄弟:你这应该是测速发电机吧

这个最大速度9000转的还是没有用过呢,具体参速打开分析测量下数据

网友B:
9000转每分钟,0.01V/转分钟

楼主:
不是测速发电机 。 是直流伺服电机的旋转编码器 部分。

网友C:
不是测速发电机 工控

楼主:
不过 原理类似就是微型发电机    楼上建敏兄说的对

楼主:
图片参考(打开之后 线圈部分):

网友D:
见过应该是测速发电机吧,有谁见过只有两跟线的编码器

楼主:
测速机  旋转编码器  发电机  信号反馈器... 似乎都是对的      原理是一样的  东西是类似的

网友E:
支持建敏的说法-------图片上标明TACHOGENERATOR,中文就是测速发电机的意思。从随后发来的几张图片看,其结构也应该是测速发动机

网友F(2008-10-31):
这个不是编码器啦。好像是测速发电机喽?

网友G:
楼主不是想自己修理吧。

网友H:
本来就是测速电机,哎

网友I:
其实,编码器应该是数字测速发电机。编码器的核心就是发电机。然后再数字化,给变频器或plc等什么的做闭环控制。

网友H:
昨天搞错啦,这个是旋转变压器,功能和光电编码器一样,更正一下。

网友J:
对:zhangsunhua 关于

这个不是编码器啦。好像是测速发电机喽?

内容的回复:

是直流伺服电机的旋转编码器           测速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