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VP PLC

楼主(2008-09-23):
电脑系统中毒坏了重装以后,再装上WPL2。09的软件,但是打开程序后,梯形图都是乱码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可不可以恢复,不然的话,那么多工程都没了,哪位大师有什么良策啊???????????????

楼主:
但是好像指令图还好

网友A:
可惜了。再装一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再装一次吧。

我的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