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 PLC 与Itouch通讯问题

楼主(2008-09-23):
现有一套系统用的是Quantum Plc,上位软件用得是Intouch,通讯用的是MBENET,现在有时会出现Intouch与PLC连接不上的问题,但是Ping PLC地址没有问题,重启电脑后就正常了,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软件通讯协议没有硬件通讯协议好,你可以联系我  刘莉,电话:15921390829   QQ57788166

网友B:
IOSERVER软件有问题重安装或更换软件

网友C:
可能控制逻辑软件是CONCEPT或 MODSOFT 安装问题,或者硬件加密狗有问题!

网友D:
如果确认ping的时候没有丢包,那么就从intouch的驱动协议配置上找问题

网友E:
以后用citect软件就会省去很多麻烦了,citect与施耐德plc无缝集成,系统更加稳定可靠

网友F(2008-11-17):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是啊,不应该的啊,呵呵,重新装应该可以搞定的啊

网友C(2009-02-13):
重启电脑后就正常了,说明硬件可能有问题!换个通讯卡试一下!

网友H:
检查一下MBENET通讯软件有没有自动关闭

网友I: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了。PLC不会有太大问题的。换电脑网卡吧。不妨一试了。

网友J(2009-12-05):
换电脑网卡吧。不妨一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