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船机的臂架伸缩机构和变幅机构电阻器选型问题?

楼主(2008-09-23):
装船机的臂架伸缩机构和变幅机构电机都是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

现在问题是,这两种机构是按起升机构还是按平移机构来选择成套电阻器,因为控制方式不同,电阻器型号也不同

网友A:
“起升机构还是按平移机构来选择成套电阻器”

1、对于确定的绕线电机,它的机械特性曲线是确定的;

2、根据电机运行具体情况,却定启动转矩、调速范围、然后确定电阻器的技术参数;

楼主:
不管是起升机构还是平移机构,其所用电机型号是同一类型,主要是负载不一样,导致控制方式不一样,这样才有配套电阻器的不一样。

所以上面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装船机的臂架伸缩机构是属于平移机构还是起升机构?

变幅机构是属于平移机构还是起升机构?

变幅机构的负载是变化的,不像一般的位能性负载,其每次升降的重量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变幅机构是属于平移机构还是起升机构?”

1、如果变幅是在水平方向,就是平移机构;

2、如果变幅是在水平方向、竖直方向上,那就要按起升机构算!

楼主:
变幅是竖直方向上俯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