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变频失速吗??

楼主(2008-09-23):
LG变频器用于桥式起重机大车运行,遥控器操作,出现一个现象:电机停止时间有时变长了,这种现象在使用中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不定期出现,有时一个月出现一次,有时二个月出现一次,请教一下各位大师,是何原因??是失速吗??LG变频器怎么找不到这个参数?

网友A:
是出现什么危险性,是不是变频跳闸引起趣重机物体下落,还是说什么的

网友B:
“电机停止时间有时变长了”

1、如果变频器以及参数设置没有问题时,应该是失速保护;

2、因为大车运行的惯量可能出现不均衡,特别是惯量特别大时需要较大的制动力矩;

3、注意观察故障出现时的负载情况,应先排除机械故障!

网友C:
不一定吧,危险是有的,参数设置不讳变的

楼主:
谢刘老师。LG S5变频器有没有失速保护的设置参数啊??减速时间对此有影响吗??想缩短减速时间要怎样设置啊

楼主:
危险是指吊重物会与设备相碰,变频器不跳闸的,停止后又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