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运行

楼主(2008-09-23):
我公司有两台变频器不启动!由于时间比较长!已经没有相应的技术资料了!电源电压.电机都没有问题!请问那位大师知道具体原因啊!不胜感激!

网友A:
确认以前的参数不被调乱,以前是面板还是外部端子控制,按这样的思路去设想就行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看我能不能帮上你。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先查查启动端子有没有启动电压加上去

网友D:
呵呵;频率信号及运转信号没有给定;是什么型号的,把这两个参数改成面板控制的试一下;

网友E:
呵呵,听你这么一说,它们的工龄也够长的了,肯定没给它们涨工资,它们罢工了是吧!

什么牌子的?能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