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EN277的站号设定

楼主(2008-09-23):
近期要用到EN277-DP做从站,请教下拨码开关的使用,比如站号要设定4呢?或者设定12呢?X1是代表个位,X10是十位吗?它是几进制的?谢谢。

网友A:
2^0+2^1+2^2+2^3...............

比如要设为12,只需要2,3位设为1就可以了

网友B:
按一楼的哥们说的  应该是把对应的2进制  转化为对应的十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