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触摸屏

楼主(2008-09-23):
各位有人用过台达触摸屏不用PC/MPI适配器直接与S7-300的MPI口通讯

网友A:
呵呵;S7-300还用台达的屏?

那根原装的通讯电缆就比你的屏贵了;

网友B:
直接用485连接也可以

网友C:
S7-300的MPI的通讯协议(Protoco)很高明,不用适配器我看很难搞好,就算用了适配器您也只会得到一半的通讯效能,直接连我看起来,会很慢很慢,不要怪台达,这个S7-300的MPI的通讯协议(Protoco),没有得到西门子的绝密帮助,谁都写不好,

网友D:
MPI协议其实不难, 难是难在硬件装置须支援187.5K的通讯速度
目前据我所知各厂家都已著手在修改硬件架构,
不久吧, 大概每一家都不需使用MPI cable了

网友E:
屏通人机(PanelMaster)可支持与S7-300的直接通讯,无需适配器,可直接通十台以上S7-300。

有兴趣的可以和我们联系,QQ:905598952,Email:stacy@panelmaster.com.cn

网友F:
引用 网友D:
MPI协议其实不难, 难是难在硬件装置须支援187.5K的通讯速度
目前据我所知各厂家都已著手在修改硬件架构,
不久吧, 大概每一家都不需使用MPI cable了

绝对不是难在187.5K上, 我用HITECH的屏和S7-200连PPI, 速度也是187.5K,飞快的。? 但是和S7-300做MPI就是不行,那怕是选择为19.2K也一样! 说到底还是协议没<此处内容被屏蔽>好! 就象S7-200的PPI有几家敢说完全<此处内容被屏蔽>了? PPI是令牌环网络,支持多主站的,除了西门子,那家的屏支持这个功能?(S7-200一个COM口上面直接挂两台以上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