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循环查找编程(施耐德技术支持没有搞定的问题)

楼主(2008-09-23):
我现在用UNITY pro软件编程,遇到一个问题:比如我有R1到R100这100个寄存器,每个寄存器中都有数值,现在我要从第一个寄存器开始查找数值等于10的寄存器,每个3个寄存器查找一次,就是说第一次查找第一个寄存器,第二次查找第4个寄存器,依次类推直到找到等于10的寄存器,如果查到第100个寄存器还没有找到就报错。谢谢高手解答,我咨询了一下技术支持说没有梯形图指令支持循环查找指令,只能用语句表编程。

网友A:
乱讲这个怎么会做不了,自己想想,用梯形图也一样可以搞定

楼主:
现在搞不定,能帮解答一下吗

网友A:
用间接寻址指令,每个PLC扫描周期执行比较一次,超出条件停止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间接寻址 能解决问题

网友C(2008-10-26):
用梯形图的判断很快就能搞定啊,施耐德的技术支持水平很高的,你不要这样说。

网友D:
这种类型的程序,肯定是用ST要好过LD,不明白为何一定坚持要用LD? 如果用梯形图的话,虽然没有FOR循环,但是可以用条件跳转指令。
-------------[INDEX:=0]-----------
L1:
--[R1[INDEX]=10]------------>>L2
--[INDEX>99]---------------->>L3
-------------[INDEX:=INDEX+3]-----
---------------------------->>L1
L3:
(*report an error*)
L2:
(*Continue the program*)

网友D:
大约就是这样啦,论坛里梯形图格式不好排。

网友E:
高手啊!!!!长见识了。

网友A:
TO:abysmal 并不是所有的PLC都支持ST的,所以就只好用LD了

网友F:
不是有很多PLC支持for next指令的吗?

网友G:
用梯形图的判断很快就能搞定啊

网友H:
技术支持水平很高的,你不要这样说!

网友I(2008-12-18):
用梯形图的判断很快就能搞定